各位师傅,格力空调漏水

楼主(2019-06-28):
各位师傅,格力空调左侧风轮处漏水是什么原因,水槽清理过,有哪位师傅碰到过,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安装不平,左边低于右边

网友:
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弄个水平打1下就知道了

网友:
内机不水平,出水管不畅,内机水槽漏水,翅片变形

网友:
格力空调这个位置滴水,会把人缠晕的,有时等一二小时都不漏水,都不是水平OR脏的事,据厂家说要换低壳,去年有五六台这种故障机,均搞不定。

网友:
什么有时漏有时不漏,时好时坏的就放弃吧,耽误时间

网友:
哪里漏水就搞哪里

楼主:
这台空调是我移的机,今天早上弄了一个多小时搞不定,又不能向右倾斜,水管口在左边

网友:
是不是没挂到位往前倾斜了?

网友:
拆开中框看看左侧水管接口处断了没有,还有左侧含油轴承下面裂缝了没有,按照你说的十有八九要更换底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