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帮看看这屏的参数

楼主(2019-07-01):
这个屏找不到型号,主要是不知分辨率就难换主板了。用测屏仪把所有的驱动数据也是点不亮(这测屏仪无4K程序)请大家帮看看这罗辑板是超高清的还是高清的。

楼主:
知道的给说说吧!!

网友:
不知道呢 没有遇见过

网友:
不行拆了看下边条上有贴纸没?

网友A:
屏后面有标签,然后上屏库网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后面有标签,然后上屏库网查。

现在的屏库很多新屏都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