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1500w逆变器

楼主(2019-07-01):
修一台逆变器   12v接错24v打开16v电容炸了两个换了以后  通电没反应   保险也没断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给你算算,是功率管坏了,电阻坏了。

网友:
我就知啥你难修好 其他啥也不知道

网友:
检查功率管,用示波器看看前级震荡信号有没有。

网友:
12v的蓄电池,逆变器竟然有1500瓦,是真的吗??单位用的3000瓦ups,电池电压100a96v

网友:
报废了,维修成本太高,得不偿失。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前级震荡信号有没有。

网友:
心脏停止跳动,查原因。

网友:
首先看功率管有坏的么,其次再看前级驱动有没有信号!修逆变至少需要知道点逆变器原理,否则别人指导你也不清楚是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