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 艾美特塔扇没有调速了

楼主(2019-07-09):
各位能人,我去年买了二台艾美特塔扇其中一台没问题,另一台最近按遥控调速没有反应了,本来共有5挡可以调现在1挡到5挡都是慢速。按塔扇上的按钮也一样没有反应。有什么办法可以修理吗?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有两种可能:1调速电路坏,2电机绕组局部坏

网友B:
有可能是电子调速部分损坏了,换块板试试呗。

网友:
送到专业的师傅那里修修吧。

网友:
正常的逻辑是:病了就去看医生

网友:
送到专业的师傅那里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子调速部分损坏了,换块板试试呗。

谢谢看来只能送维修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可能:1调速电路坏,2电机绕组局部坏

谢谢谢谢,只能送维修部了。

网友(2020-09-1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启动电容的容量下降了。更换一个新的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