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区佳能MP287 测试页出现竖直断裂带维修一例

楼主(2019-07-10):
           接到一台顾客送来的佳能喷墨打印机,型号是:MP287 ;这一款打印机是在东南亚地区销售的。在泰国,老挝销售很多。用的墨盒型号分别是彩色:CL-811 黑色:CL-810 故障现象:打印机不能打印。报E13错误。黑色墨水灯闪烁。这个代码表示墨水低报警。解决办法:按住STOP 键,5秒以上直到数码管出现旋转符号。表示清除成功。就松开手。按一下维修键,出现A 字符。然后再按一下COLOR 键,就可以打印测试页。打印效果看图:

之前也是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几回。但没有这么明显,只有一点点。在打表格的时候就会出现打印直线会错位。如图2那种直线都是错位的。因为我修理的电器品种太杂,没有怎么有时间来总结。所以就错过了很多有趣的经验。为了大家能用到一些我的有趣的经验。提高大家的维修决断效率。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如图这种情况。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光栅条与光栅轮清洁干净。就出现了如下神奇的图片:

故障现场-2

故障现场-2

正常现场

正常现场

故障现场-1

故障现场-1

网友:
很好的使用排障

网友A:
请问,这打印机清零怎么清

网友:
.多谢经验分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打印机清零怎么清

用软件清零,淘宝上面有买。很便宜的

楼主(2019-08-16):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打印机清零怎么清

要清零软件的,淘宝有买。或者某些网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