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荣事达三洋DG-F60311G加装电源显示EF2

楼主(2019-07-11):
拆开发现板子电源部分坏了,代换电源显示EF2。
网上看的:原来这就是过零线路,在板上看到这个R1是由两个1w电阻并联,然而色环没了,线脚烂了,好象是220k吧.
D1后的为OB2212AP的电源部份,开始也留意到R1这条线路了,没有合适的电阻也就没处理,直接就替电源了.
再次感谢,回去再试下,(后面也买了电源芯片OB2212,一同试下没问题就不用替代电源板)
看了这开关电源,容易出问题

网友A:
修好没有,我的搞定了,电阻是两个220k并联,过零电路就是靠近变压器端的光耦,顺着1和2脚线路舅娘能修好的,是连在300v整流端

楼主(2019-09-19):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有,我的搞定了,电阻是两个220k并联,过零电路就是靠近变压器端的光耦,顺着1和2脚线路舅娘能修好的 ...

我换的电路板,可以得到认可。

网友(2021-08-28):
你好 我昨天也遇到 这款机子。也是报警EF2  不过我这不是并联电阻R1 220K,而是三个1w 27K电阻串联(81K)起来的。过零电路一端连接桥堆,另一端连接光耦。三个贴片电阻有一个烧坏了 用一个色环碳膜电阻代替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