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水器选购:沁园小白鲸S500 对比 爱诗普霖RO400W

楼主(2019-07-12):
关于净水器现在也成了家家户户必须要安装的东西了。地球上的水资源匮乏导致现如今的地下水质量越来越差,家里要是没有一个净水器的话,好像很难能够喝到纯净的自来水。目前国内的品牌发展也非常迅速,比如小米等。但是个人还是觉得要选择专业研发净水行业的品牌(我买了海尔的洗衣机,每次脱水像飞机起飞,吓怕了),因此特地选择我国产和进口两个在净水行业做研发比较久的品牌进行对比一下。希望对有意选购净水器的用户一些参考依据。 未标题-1

楼主:
参数对比
本次选择了两个品牌的新款产品:沁园小白鲸S500 和 iSpring RO400W,下面来整理对比看看具体参数吧。
下面总结一下:

沁园小白鲸S500:滤芯多一层过滤、尺寸更小、价格更低。

iSpring RO400W: 废水比更高、出水量更大、进口RO膜、价格相对高些。

楼主:
▲两款产品的外箱设计和现在流行的数码类产品设计包装相似,整体配色以简洁为主,牛皮纸风格加上一些简单的图标,比较符合现在的审美。

▲内箱打开来,沁园映入眼前的就是水龙头、三通阀门及一些配件。 iSpring则是品牌的电话和说明书,防冲撞海绵泡包裹很严实。
▲从上到下分别是WiFi指示灯、滤芯的状态灯以及滤芯的选择复位按钮。与手机连接还可以从APP上看到一些具体信息。比如滤芯寿命,更换提示,或者水质,用水等情况

楼主:
下面看看 iSpring RO400W 开箱机器
▲机器外观还是很传统有点类似,比较特殊的是第二道滤芯RO膜在最右侧,正中间有个LED显示面板,有带指示灯、滤芯的状态灯、TDS数值。右边的三个按键分别是【设置】、【选择】、【重置】按钮。
▲滤芯的正面有滤芯名称、功能、滤芯推荐的更换周期、售后客服二维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机器上面的iSpring LOGO不是贴上去或者印刷上去的,而是类似钢印上去的,带有凹凸感觉,摸上去非常有质感。

安装对比

▲揭开侧面板就可以看到滤芯了,和一些净水机内部乱七八糟的情况不同,小白鲸肉眼可见的区域排列的整整齐齐,一目了然,就是三颗滤芯规规矩矩排列在一起,估计线路都隐藏在右半边的面板下面,一股浓浓的极客风

▲iSpring的净水器机身也是比较薄的,厚度135mm,长宽高尺寸:407*135*436 mm,无桶设计,高度稍高一些,不过500以下,正常橱柜都可以安装的,使用也还是比较方便。

楼主:
▲iSpring的净水器开始第一次使用正在冲洗,主要是为了冲掉滤芯里面的空气和一些碳粉,这个时候显示TDS值11

▲iSpring细节方面比较到位,还赠送了一个漏水提醒器, 如果厨下发生漏水,会自动发出报警声音。

楼主:
滤芯结构对比
两款净水器的滤芯结构都差不多,具体三道滤芯的功能如下:

复合滤芯:可过滤泥沙、大颗粒杂质、吸附余氯,降低水质的浑浊度。

楼主:
RO膜滤芯:第二道也就是净水器核心关键—RO膜进行过滤,经过滤芯后可以去除99%的杂质。

楼主:
沁园小白鲸S500的PGP复合滤芯增加合成了一道PP绵,但是反渗透净水器设备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是RO膜滤芯。

▲沁园小白鲸S500 的RO膜是采用国产汇通生产商的RO膜, iSpring RO400W采用的是日本东丽进口RO膜。在使用效果上可能日本东丽的RO膜过滤效果可能更好。 等会我们可以看具体地点过滤效果对比结果可知。

网友:
废水那么多!存起洗衣吧-----那可是废水哦!。拖地总可以吧?---------------废物留存于地面,微尘扬起,不是喝进就就吸进哦!浇花总可以了吧?------------亲!花吸收了,水过多渗出还不是在空气中!那冲厕就行?亲亲!我家的是自动洗pp的,那不就又要改装?就算是只冲.蹲的尚可考虑,坐的坚决不敢!那废毒水万一沾上边,座上去那画面自己补脑!
总结----------不装挺好的,装了挺多担心的---小心肝受不了!

楼主:
今天测试两款净水器的过滤效果对比

左边 沁园小白鲸S500,右边 iSpring RO400W

u=1953235610,2016832625&fm=173&app=25&f=JPEG
通过这次简单的TDS测试实验,对原水的净化效果都非常棒,RO膜的过滤效果是值得肯定得,沁园小白鲸的净化水TDS值是9, iSpring RO400W通过RO膜过滤后的TDS值为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