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兰空调制冷效果差

楼主(2019-07-13):
今修一台春兰定频挂机1p的不缺氟就是效果差,然后大管不凉,把氟放掉抽真空加氟一样,究竟是压机吸排气不足了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肚子疼,不一定都是饿的,有时候就是吃的太饱撑得 。。。。

网友:
堵了也不凉

网友:
1P的要是移机到大房间,日光充足,修来修去还是效果差

网友:
电压,电流,压力都没有,怎么看?

网友:
像是压缩机。也有可能四通阀,也有可能氟太多了,嗯

网友:
压机和氟剂问题可能性大点,还有房间妁立方,外机所在地位置……

网友:
压力电流呢

网友:
先说下思路1不缺氟利昂,压力是多少,2内风机出凉风吗,3外机的散热片上下摸摸都热不热,还是局部热,脏不脏4压机吸排气,5房间大,或者有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