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变频空调压机不启动

楼主(2019-07-14):
外机风扇转,压机不转,3故障灯开始3灯闪,几十秒后中间灯灭,两边闪。故障时电流0.3A,仔细测量电压300.5.15V正常,脱开PNUVW插件,在线测量UVW和PN,压降0.4V符合二极管特性,压机阻值1欧姆左右正常,清洗驱动小板,几个串联大电阻470K,有2只在清洗时居然脱落,放大镜观察焊点严重氧化,代换机器正常。机器正常开机外机风扇先转,几秒后升频,电流逐渐升高。5A左右。

网友:
谢谢提供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为何会有如此好的帖子

网友:
愿意分享的都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