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不够冷

楼主(2019-07-19):
上星期我们给客户清洗了台格力空调Q力R22雪种。现在客户反馈空调不够凉,开机后检查有冷凝水,两个阀也结露,电流正常,雪种压力正常,进气温度31排气19。

网友:
按你的描述,这机子工况是正常的。是不是用户心里作用

网友A:
机器工况应该是正常的啊

楼主:
平时他调26都说冷,现在调24也不觉得冷。内外机我们都是洗得很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工况应该是正常的啊

出风口温度偏高了

网友:
入气31度.出气温度偏高,15或16度差不多

网友B:
旧机也想要达到新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机也想要达到新机的效果

客户一口咬定清洗后才这样,我们也无解。现在调到22度他逸强接受。

网友:
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用户对空调制冷效果的体验会明显下降。房间温度25℃相对 湿度50%时感觉舒适,但是房间温度25℃相对湿度80%时则明显感觉闷而不太舒适。

网友:
内机过滤脏造成的风量小,有可能局部感觉会比较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