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小康电子扇不转怎么回事 没电压

楼主(2019-07-19):
东风小康电子扇不转怎么回事  没电压  师傅指导下

网友:
找电工检查修理。

网友:
找大师吧,他们修的好又快

网友:
我的长安之星也是,刚夏天用发现不冷,检查没雪种,自己有普通冰箱的金莱尔134,加了就一点点效果,在冇宝买了金冷,确实差很远,以为好了可是后来又不行,以为漏,可是检查雪种没问题,不明白,使用中发现天气凉或者晚上又好点,自己修家用空调十几年,感觉散热有问题,再看看散热器也干净,用手机拍散热风扇工作情况,呵,怎么不转的,打开前盖看,拔开风扇插头量有12伏,以为风扇问题又买了个回来,接插头试,还是不转,幸亏就几十块,后来又看到风扇上面有个继电器,发现接头烧坏,买了换。风扇转了,有时又不转,以为是接头问题,因为搞过发现风扇转但没详细看,可是制冷效果还是不行,以为雪种少了,加点好像好点,但是还是不行,昨天不服气,有看看风扇,又不转,检查原来是12伏供电线发黑,不知道另一头在哪,就在车头的继电器盒取12伏接到风扇继电器,终于好了,昨天开几十公里空调很冷,天气应该31度左右,后段路程受不了要将风口调起吹不到手的位置。东风小康应该差不多,检查风扇继电器有没有工作,正常是继电器有两组12伏,一组是继电器自己的工作电源,一组是供电给风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