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变频板这上面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一般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9-07-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二极管应该是4148,你的维修水平有多高修复机会有大

网友:
模块为什么炸,你要知道

网友:
模块炸得稀巴烂了。

网友:
你的技术有多高那你修理成功就有多高。

网友:
是4148二极管,但是模块炸了,CPU和小电源部分也应该坏了,修复的成本太高,不如整块换了,208的通用板不是很贵。

网友:
这个不是1N4148二极管

网友:
不是1N4148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