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外机风扇不转

楼主(2019-07-20):
经查,外机风扇电机正常,电容正常。内机到外机的电源供电不正常。因为空调我很少修到,所以对通过内机向外机风机供电电路不熟悉,因为现在内机还没拆,希望师傅们能指点一下,是什么部位坏了?最好能提供一个可能坏的部分的相片,谢谢指点。

网友A:
查电脑板具体部位得拆机检查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电脑板具体部位得拆机检查才能知道

一般是什么原因呢?这风机供电部分是怎么样的原理呀?我没拆过,能不能先说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什么原因呢?这风机供电部分是怎么样的原理呀?我没拆过,能不能先说一下呢? ...

拆开你就知道了电路简单比电视好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你就知道了电路简单比电视好修多了

如果你修过的话,你就说一下吧,是个怎么样的电路?我看了一些说法,是说主控开关接触不良,我不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主控开关。因为我重来没修过这问题,所以假如我拆开内机后还是解决不了,那会很麻烦,最好你有图示一下就好了,谢谢!

网友B:
检查与外机编号为5的线连接的内机主板上的继电器有没有工作,看看问题出在哪,总之很简单的。

网友:
首先开机确认空调工作状况,再来判断电路大致范围,内机板可以买了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与外机编号为5的线连接的内机主板上的继电器有没有工作,看看问题出在哪,总之很简单的。 ...

谢谢回复,我想知道,所谓的主控开关是不是就是这个控制风机的继电器呢?继电器有没有工作是不是要工作时拆下主板测试背面的焊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想知道,所谓的主控开关是不是就是这个控制风机的继电器呢?继电器有没有工作是不是要工作时 ...

是的叫法不一样而已 确认是否工作确实要测试焊点才知道 因为有时这玩意虽然动作了 但因为触头接触问题导致不过电

网友:
换内机板什么问题都解决

网友:
应急维修:端子排上口5号橙色线取出并到2号压缩机供电线。

网友:
我不相信会修黑电的人不会修白电的电路。

网友:
你就不是维修工,最多也就是 爱鼓捣,电器方面你也不懂,可以说 零件你也不认识  和用户基本类似 。。。。

建议你  找师傅修理

全当交学费

网友:
有可能是老鼠出题考考你。

网友:
你还没有明确的在帖子里说明,压机有工作吗?如果压机也没动作的话,你去分析风机的工作控制途径是没有实在意义的。
平时修黑电的友友,一般都有非常稳扎的电子基础,因此俺认为,在你能提供这幅方框图时,你就应该心里有底了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个用户

网友:
用户一个,找师傅修吧

网友:
你的1 2接线柱上,电压多少

网友:
会修黑电的,这张图对你来说会是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