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开后背冷藏效果不良

楼主(2019-07-20):
开后背盘管后冷冻零下十七度,冷藏还是二十多度,回气管结露,请问师傅们图中这几圈管子够了吗,管子和铝皮贴实了。

网友A:
管子有点少。

网友:
用 铝胶带贴满

网友:
管子有点少,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有点少。

用6个铜管弯的,高度25.5mm可以吗

网友:
哪有你这么试机的后背都没恢复就是好用你也试不出来管子在多盘一个U行就可以了

楼主:
没说明白,发泡后试机不行又拆开的。

网友B:
你的盘管比原先旧管少一圈

网友:
偷工减料的下场

网友:
你说冷冻室负17度,冷藏室仍旧20多度?不知你有没有搞过?是不是还没有发泡封好?没有发泡就加制冷液?管子再少也不会冷藏室是常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盘管比原先旧管少一圈

一开始用的成品管管径像是7个的

网友C:
说实在的我对制冷的确是外行,但是看你这个,保温隔热层都没有处理,就这样测试能有效果吗!我的师傅,如果你这么测试你最少也要搞点泡沫板贴压上啊!把冷藏室的热量导出来是吧,你这样不加覆盖,你要制冷整个自然空间的是吗?!我不知道你们修冰箱,到底对冰箱了解多少!!

网友:
管子最好和原本一样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我对制冷的确是外行,但是看你这个,保温隔热层都没有处理,就这样测试能有效果吗!我的师傅,如果 ...

发泡后效果差又扒开的

网友:
重要的事情说3遍,整条管路底部与铝板必须要用热熔胶粘住,铜管外面包铝箔纸,与铝板贴紧了,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泡后效果差又扒开的

看你盘的管子,原机的管子印子都很明显,你都不会按原来的盘吗?多一圈管子(少一圈)节约多少钱?这比你返工要实惠多了是不是呢?

楼主:
换好发泡试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个铜管弯的,高度25.5mm可以吗

最好敲扁,与后背的不锈钢板紧密贴合。

网友:
后壁有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