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不工作

楼主(2019-07-20):
今天一客户来电话说冰柜灯亮但没声,我让他把温控调最高档还是没声。之后上门查了拆机查发现电源线和过热保护器的线断了,接上通电指示灯量。但压缩机没反应,不启动和不通电一样。把温控直连过热保护器直连还是那味,断电量压缩机各阻值也正常。为什么220v电压都到压缩机了怎么连翁翁声都没有?

网友:
启动器保护器一起换了试下吧。

楼主:
保护器我直连了,启动器故障那压缩机得有声啊。

网友:
用钳形表 测量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没有电流 电压正常 压缩机换新的吧

网友:
有阻值,那就说明没电到啊,万能表是个好东西,不然灯泡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