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阀线圈会不会引起跳闸

楼主(2019-07-21):
一台三年的三菱重工1.5变频空调,开机跳闸,到外机把连接线断开不会跳闸。连接线接上,把膨胀阀线圈拔了也不会跳闸。插上开机就跳闸。原来遇到过线圈影响开度,导致制冷不好的。还有线圈短路导致外机不工作的。你们遇到过还有哪些因为线圈导致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漏电吧,不然的话不应该是烧变频板保险丝吗

网友:
会,因为外机跟内机不一样,外机工作在热地情况

网友:
是大电感短路接地了,电感上感产生很高电压,就跟苍蝇拍一样,虽然离地近,隔着空气也能击穿,我修了也几个都是这样,万用表是查不出问题的,

网友:
用兆欧表可以判断膨胀阀线圈是否漏电

网友:
膨胀阀线圈有可能引起跳闸

网友:
拔了不会跳闸,插上就跳,你懂的。

网友:
會跳,更換就好了

楼主:
关键是才三年,现在这日本货也不行了,国产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