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解58AC芯片在三星逻辑板的控制原理

楼主(2019-07-21):
接手一台新飞50寸的液晶电视一一灰屏,声音正常,下侍机键能启控,各电压正常,于是初步判断主板正常,可能是逻辑板的故障。查逻辑板上的屏供电,保险桥后12V正常,顺着线路查到58AC芯片的4脚有电压,测5`6脚无l电压输出,上网查到58AC芯片资料(如图),1、2、5、6脚同为D极,3脚为G极,4脚为S极,是象是一个复式的场管,却找不到此芯片的控制原理图,不知G脚是受什么电路控制的,那位大师有的或知晓的给我发上来,本人拜谢了!

楼主:
这12V电源到这58AC芯片这里就无输出了,自然逻辑板就无工作了,现在不明白这58AC在这里是什么作用的,G极受那里控制?

楼主:
现在不知这个58Ac芯片是否坏了,手上没有,要不就换块试试了

楼主:
那位知道这芯片的原理或电路图给我传上来,拜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知道这芯片的原理或电路图给我传上来,拜谢了

https://www.jdwx.info/thread-54605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