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液晶电视维修实例分享!

楼主(2019-07-24):
  一:创维液晶电视22L08IW电源板损坏维修:

   来时开机三无,开盖检测电源保险烧断,实测电源滤波C66两端电路阻值为0,呈短路现象。拆下场效管Q61,(7N60)检测已击穿!仔细看电阻R64(10K)已烧毁,面目已看不清了。电源IC NCP1207AP肯定也损坏了。把这几个元件一一换掉后,上电开机,还是没反应!测量C68两端电压在8V左右摆动!此电压应在12V左右才能正常,说明电源没启振。进一步在线检测,发现R67(331)也烧断了,换之上电开机,立即见电源指示灯亮,看屏幕蓝屏出现,上信号线图声正常。

   二:TCL液晶电视L37M61B图像花屏现象:

   此机送来时开机出现花屏情况,拆盖时,发现此机要开前盖框,把屏幕提取来才能看到底下的电路板,甚是麻烦!先清刮一下上屏线,装机试机,花屏依旧!只好拆下逻辑板,仔细看板上的集成块,发现有个AS15,果断吹下换之,装机上电试机,花屏消除!

   三:小米液晶电视L49M5-AZ灰屏现象:

   此机抬来时,上电开机,只见背光亮,看不到启动画面,呈现灰屏情况!拆盖,首先测量逻辑板供电12V到达保险丝进端存在,保险后面就没有电压,说明逻辑板12V存在短路情况。
   断电在线测保险已烧断!再测逻辑12V电路与地短路!凭经验,感觉最有可能短路的是VGH电路中的电容。于是,首先断开升压二极管后端的电容C37,测量电容正常,短路依旧存在,再断开C41时,在线测量此线路与地之间的阻值,发现短路点已消除!说明此C41短路了。立即在旧逻辑上拆个VGH滤波电容装上,因找不到这么小的保险,只好用个0欧电阻代换,试机启动画面出现!

   四:长虹LED32B2100C灯条损坏修复

   今接修一台长虹液晶电视,上电开机按待机键,只听到开机音乐响起,没背光出现!
   拆后盖,上电开机,监测灯条的电压:上升到100V左右后漫漫降低!断电用检测仪测量灯条时,仪器上的数字没变化,说明灯条开路了。
   长虹LED32B2100C这种电视开屏比较方便,只要拆完后盖的螺丝就可以直接提起后盖,屏组件就分离开来了,不用担心开屏损坏屏幕情况。露出灯条一看,发现有6条,15颗/条。其中每条5颗一组并联,分成3组再串联,再6条灯条串联起来组成。检测发现其中一条损坏了一组五颗!导致整个灯条开路。换掉那五颗后,再上电测试,背光点亮。最后拆了一个限流电流,降低灯条电压,以防再烧灯珠

五:创维LED32E350E不开机问题及换灯条

今接修一台创维LED32E350E,上电开机不启动!指示灯亮,按待机键及遥控都没反应。拆后盖检测电源板各输出电压都正常,感觉是主板程序问题。于是,拆下储存块写入此机的程序,开机发现倒屏情况!又找来正屏程序写入,终于出来正屏图像!但图像却非常的暗!于是又跟客户沟通,继续换灯条。
拆屏,露出灯条,上电试机,发现只是三个灯珠点亮!难怪屏幕很暗了。于是又按原机装入3V/珠,三条灯条进去。装好后试机全部点亮,装屏试机图像亮度正常了。

六:创维32E100E开机没反应——主芯片接触不良引起!

   接修此电视时,上电开机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此机是一块三合一板,测量电源部位电压都正常,主板没启动。怀疑程序有问题,于是用RT809F在线读起此机程序,发现指示灯,背光同时亮起,以为修复好了,结果看屏幕时,发现是灰屏,测量上屏线上的电压12V发现0V,说明主芯片没有启动屏电压供电。结束程序读起时,电视又恢复原样,死机!
   根据以往维修经验,感觉是主芯片接触不良引起的问题。于是断电,用热风枪对着主芯片加热到一定程度时,停止加热等冷却后,再次上电,突见指示灯红灯亮起!按待机键(此机的按键装在主板上,不是象多数电视接出线来装在两边位置,注意),只见背光亮起,蓝屏出现,接信号图声正常。

谢谢欣赏!以后将继续更新加入案件,欢迎光临。

网友:
杨大师有些日子没发言了,这次一下来了好几个,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维修实例 ,杨大师辛苦。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
言简意赅,大师风范,赏心悦目!

网友:
图文并茂井井有条够用心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维修的好经验

网友:
图文并茂。超版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