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等离子电视50PZ880C开机故障问题

楼主(2019-07-26):
松下等离子电视机50PZ880C,开关机正常、图像、声音正常,但就是在按电源键通电(红灯亮,不闪烁),约10秒后,机器内部咔嗒一声(声音较大,比用遥控器开机启动的声音要大),用遥控器关机电视机黑屏后,约2秒钟左右,又一声咔嗒声(声音较小),以前好像没有这种现象,特此请教各位大师: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本来没问题的,在拆主板电源线的时候,我忘了拔电源线了(电视机已关机),在拆主板上电源连接线的时候,电视机突然重启了,强制关机后,就出现了这个咔嗒声的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比较怪,就是开机时继电器出现咔嗒声,好像以前没有这种现象,但是电视机又能正常观看,除了遥控器操作好像有点失灵,和面板上的按键有点串键外,没有其他问题。

楼主:
权限不够,上不了图,请各位大师见谅。

楼主:
请各位大师指教,谢谢了。

网友(2020-02-25):
应该是P板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