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乐华液晶电视LCD37P08

楼主(2019-07-30):
一台客户的,乐华液晶电视LCD37P08开机选择hdmi信号源,点一会烧热了自动跳到电视信号,信号选择菜单跟无信号菜单交替闪动,按键无法调节,薄膜按键,配万能遥控板,无法配对,请教论坛的仁兄哪里问题

网友:
可以拔掉键控盘排线,若还是一样证明主板坏了。若恢复正常了说明键控板坏。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赞同!红外接收头组件也要断开。如果不排除故障重点看主芯片及相关3.3V、2.5V、1.8V等供电。主板漏电也有可能!

楼主:
主控芯片发热大,长年累月的烧重新加焊,问题解决,图像上有阴影,在xx宝上买的程序刷上,图像也正常了,估计是上回修的技术员给别个调了屏参

网友(2022-01-27):
引用 楼主:
主控芯片发热大,长年累月的烧重新加焊,问题解决,图像上有阴影,在xx宝上买的程序刷上,图像也正常了,估 ...

把程序分享一下吧,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