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请教大家

楼主(2019-08-03):
请教一下大家,直流电机pmw调速板,输出电机的两个线,并联一个12V继电器,电机工作的时候(不管高低速),继电器能工作吗

网友A:
伪命题!
没有最高电压及最低电压怎知道继电器的情况?
当调速电压/脉宽大于12V时继电器是吸合工作的,当再升高至14V时继电器将有损坏的可能。
当调速电压/脉宽小于12V时继电器吸合不稳定。当再降低至8.5V时继电器将完全释放。
以上数值根据不同型号继电器将有不同的数值,参考继电器的型号参数!

网友B: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伪命题!
没有最高电压及最低电压怎知道继电器的情况?
当调速电压/脉宽大于12V时继电器是吸合工作的,当再 ...

经常在空调版块学习资料看到您!前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就知道了

明天试试看,估计继电器工作不会稳定的,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