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管这样接220行不行?

楼主(2019-08-06):
发热管这样接220行不行?

网友:
这不就是并联,电源线带得起的话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两根发热管多少瓦的,你的电线多少平方的,知道这些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
要看单组发热管是220伏或380伏供电,原线路好像是三组串联(不好理解)供电电压不明,

网友:
原来好像是三相电的,改单相电?发热够吗?

网友A:
什么都别管。先搞清单根发热丝的功率及电压。没这俩参数。研究也白研究。
试着计算一下;三根发热丝3KW/220V采用Y接三相供电=18A电流。
             三根发热丝3KW/220V采用并联单相供电=40.5A电流。

网友:
这种蒸箱原来是380伏三相电源输入 但是用的220伏 四千万的加热管,
楼主现场如果没有380伏三相的电源,可以用220伏单相的电源进行并联,但是要注意电源线线径是否满足功率需要。

网友B:
原来接的是三相电380伏,
三个220伏加热管,
三个加热管一端连在一起。另外一端接三相电源,做星形接法。

网友:
计算过电流吗

网友:
我才改了,380V改220V,电流54A,电源线要很粗的

网友:
画的这个图,实在看不清啊。

网友:
加大供电线面积,可以工作。

网友:
这种蒸饭柜发热管是220伏3千瓦一根,如果用220伏供电电流达到40A以上,要是供电线路允许的话就可以,要是线路不行,容易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别管。先搞清单根发热丝的功率及电压。没这俩参数。研究也白研究。
试着计算一下;三根发热丝3KW/220 ...

佳波师傅说的极是,要分析一下电路结构,以及供电线路及线径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要加粗电源线和空开等一些事情,最好原样修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接的是三相电380伏,
三个220伏加热管,
三个加热管一端连在一起。另外一端接三相电源,做星形接法。 ...

大的蒸车,热水器都是这个接法。

网友:
电源线要加粗

网友:
说供电电压不明的,你可以量电热管的阻值判断它的供电电压,380V供电的,是不能改220V供电的。220V供电的,可以改380V。还要算你的电线载流量。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原先这电热管是星接还是角接,没法确定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