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冰箱是否会停机?

楼主(2019-08-08):
第一次修变频冰箱,昨天修的一台三星变频风冷无霜冰箱不制冷,开盖发现过滤器接头处有严重漏油迹象,直接更换过滤器抽空加制冷剂,温度调-19,冷藏7度。运行时电流从0.2A慢慢升到稳定0.45A,运行五六个小时冷冻温度-21度,冷藏3度,回气管有凉感,环温34度,电流保持0.2A到今天早上还是一直不停机。百度大神说有停机也有说不会停机想问一下变频冰箱是否和变频空调一样不会停机?

网友A:
停与不停,怎么个停,停后还能否再启。都由厂家程序设定。不由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与不停,怎么个停,停后还能否再启。都由厂家程序设定。不由你说。

这样子是否修好的依据是不是温度达到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是否修好的依据是不是温度达到即可?

各温度达标。整机电流下降才算完事。温度到了电流还是原来的就没修好。

网友:
变频冰箱压缩机好像是不停机的,冰箱温度高了,压缩机转速快,低了转速慢,保持恒温。

网友:
变频地目的  就是避免开机启动电流大费电  所以变频的不停机

网友:
学习了,虽然还没有修过,

网友:
变频的会停机的,怎么停机,自己去查一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