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充电器输出58.8v怎样改成输出57.6v啊?

楼主(2019-08-09):
在输出的地方串二极管可以吗?昨晚串了8个10A10二极管才到57.6v,感觉不实际啊,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差一伏有什么问题吗?
测量空载和带载是不一样的。

网友:
把光耦的控制端改成可调电位器实验完美后用金属膜电阻固定   哎 你要求的太高了

网友:
难道不会调分压电阻啊。

网友: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根据生产厂家的不同而会有差异,有点出入应该很正常。

网友:
空载和负载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接近60V的充电器空载电压,高1.2V与低1.2V的区别大吗?

网友:
从光耦上调,能调过来,不需动变在器。

网友:
找到431控制极到地的电阻换成比这个阻值大一点的精密可调电阻,将可调电阻阻值调到和原电阻的一样装回到电路中,然后通电输出接上电压表,慢慢调电阻,就可以调到你想要的电压了,注意不可以调高,如果想调高要更换高电压的输出滤波电容。我改装过两个29伏的充电器,可以从25伏调整到54伏,适合不同串数的锂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