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ZX7-200时好时坏,坏时就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19-08-10):
电焊机ZX7-200时好时坏没有输出电压,关机从新开机又好了有时用时间长有时焊几下就停了,风扇转灯都亮请教老师傅

网友:
怕是哪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可能接触不良,也可能有元件坏,请王勇彪帮忙。

楼主:
王师傅在哪里

网友:
买个放大镜,慢慢看就明白了

网友:
“王师傅在哪里”    哈哈,乐死我了!
不检查就问,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网友:
肯定有元件热稳定性能不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