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加氟后 回气管结霜 有图 第一次修冰箱

楼主(2019-08-12):
600a 加了一小瓶写着100克

感谢楼下的所有老师的指点  放掉了一些 现在好多了 下图

网友:
加多了,放掉一些。

网友A:
不就是加多了的表现吗?

网友:
加多了,停机呆压力表达到正压后,放出一部分。不要一次放出太多。

网友:
加的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加多了的表现吗?

师傅,我修个冰柜盘明管8m盘十圈,冷藏盘一圈。原机毛细管 回气管结霜 。两个小小时温度零下五六度就下不去了怎么回事

网友:
用卡电流表加,这样不容易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