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等离子红灯亮6次不开机

楼主(2019-08-13):
接修一台三星等离子 型号 ps51d450a2 上电红灯闪6次不开机。 单独测试电源板好的。后来量y版上的功率管fgpf4536短路,换了开机还不行。直接换版以为可以了  结果还是不行 有遇到的吗

网友:
如果换的板是好的,继续扩大范围,缓冲板测试下浮地电阻,看下有没有芯片烧了的,Z板也应该拿下来测试所有的IGBT管是否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