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空调KFR-2308维修经历

楼主(2019-08-14):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台2004年安装的定频空调,曾经加过两次制冷剂,换过一个压缩机启动电容,去年外机风扇也不转了,用一个小电风扇散热凑合了几天。今年想换台新的,可是因为以下原因未能实现。一是,从外机风扇方向看,新空调的外机接口竟然找不到在左侧的,买接口在右侧的,管道不贴墙,在阳台上占用的地方有点大。二是,室内机的管道被后来的装修封闭在里面了,拆除的工程量也有点大。无奈之下开始动手维修。

第一步:网购一个加氟套装。接好管,压力接近11个,天气热也算正常,开机,压力降到一个多,有点太少。看外机上的标识,制冷剂R22/0.6kg,加了一罐300多克,粗管细管都可见结露,室内机的出风也凉了,总算是可以制冷了。
    可是压力还在上升,最后稳定在7个,太高了。运行十几分钟,压缩机停机。把电源插头接在一个以前买的监测仪上,再开机,电流竟然有7A多,空调额定电流才4.1A,最大输入电流才5.85A,压缩机应该是保护停机。
    制冷剂加多了?感觉不应该啊。等压缩机凉透了,再开机,压力3个多,应该不是加多了,可压力电流都在缓慢上升,看来没有风机,用小电扇散热还是不行,估计是散热不好导致的。

第二步:网购风机启动电容,换好以后开机,风机还是不动,用手拨动一下,开始缓慢转动,看来旧电容还是坏的,以前是怎么动也不开始转。
    但是转速不是很快,而且不拨动一下还是不转,还是有问题。电机线拔下来,用万用表量电阻,只有一组有260多欧,对比电机上的标识,判断为主绕组断路。

第三步:网购一个散热电机,这个有点麻烦,大概是空调太老了,同款电机根本找不到,一般代用电机的安装孔位对不上,总算找到一个能装上的,先买回来凑合用吧。
    等待电机邮寄的过程中,出现意外。为了不让压缩机频繁保护停机,压力表没拆下来,开机以后观察着电流和压力,电流升到6A以上就手动关机,等凉了再开机。结果两天以后,接空调的加氟管爆了,拆下来弄的手上都是油,压缩机运转的声音也不一样了。

第四步:网购冷冻机油和加氟管,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没有工具,这冷冻油可怎么加进去?!最后想了一个办法,用一个小吸管把接空调的加氟管里灌满冷冻油,接上表,接上空调,开机,开表阀门,用氟罐里的压力把冷冻油顶进空调里,然后把管拆下来,再灌满油,接上去开阀门顶进去,如此反复十几次,终于加了100ml的冷冻油进去。
    后悔买了根最短的管,买根最长的还能少折腾几次。这期间还要等压缩机降温,其中苦楚无法言喻。

第五步:散热电机终于到货,可以换电机了,风叶却拆不下来,室外机的外壳不卸开,风叶拿不出来,外壳上有几个螺丝受空间限制没法下手,外壳又没法卸,一狠心,把风叶前的网罩从焊点处锯断,拆了网罩,风叶和电机都从前面风口拿出来了。
    安装新电机,安装风叶,检查接线无误,开机,晕!风叶反转!关机仔细检查,原来新旧电机上的标签虽然是一样的,可是一个正着贴,一个倒着贴,结果就是旧电机是正转电机,新电机是反转电机。
    联系电机卖家,人家说电机和标识都是没错的,就是一个反转电机,不能用可以退货退款。可全网就找到一个能用的,退了就没得用了。思虑半天,改接线方式,电机里面的限温保护开关就起不了作用,不改接线,风叶反着转,对散热片吸气就成了吹风了,最终决定,吹风就吹风吧,总比小电风扇好用,先用着试试看。

第六步:接表接管接氟罐,开机,加氟到4.5压力,室内机凉风飕飕,室外机两个阀正常结露,压缩机声音也比原来小了,运行两小时,电流一直保持在4.3A以下,出风口处温度计显示16度多点。

    15年的老空调终于又充满了新生的活力!

另:美中不足的是室外机附近热气蒸腾,请教一下经验丰富的大佬,空调电机里面的温度保护开关是否必不可少?现在还在犹豫是让电机换向还是再买个反转风叶换上。

网友:
新手写东西怕人看不懂,写的多,实际就简明扼要的说一下就行了,坛里都是老司机,外风机坏,散热不良,买新风扇,转向不对,调线解决

网友:
又涨知识哪

网友:
调线解决多方便啊

网友:
改接线换转向不会影响电机的热保护器的,话说你这可以接活了,要不瞎了工具,更浪费了一身的本事。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佩服了。

网友:
调线不会烧风机电机?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的

网友:
我喜欢  你来跟我做徒弟吧  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