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菱宏光导航仪。

楼主(2019-08-15):
10寸导航仪黑屏,测是恒流板问题,能用笔记本恒流板代用吗,灯珠供电15v。

网友:
还五菱,这就一普通安卓导航

网友:
这种车机我修过,有个大问题,就是缺个大散热片,如果开车时间长的话,那个罩子下面会高温虚焊引起黑屏故障

楼主:
这个地方会虚焊吗

网友:
只要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相同,就可以代换

网友A:
五菱没有这样的机器谢谢!五菱现在还用wince的机器,稳定耐用!安卓的用久了就会卡顿

网友(2019-09-22):
我这里有个导航不通电 可以维修吗?如何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会虚焊吗

答对了。先焊了再查其它的。灯珠电压不能超过12V。有专用车载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五菱没有这样的机器谢谢!五菱现在还用wince的机器,稳定耐用!安卓的用久了就会卡顿 ...

17年开始所有大的导航后装厂家全部转做安卓大屏机。18年开始大部分车厂配导航的都是安卓大屏。不配的都是收音机。配CE导航的非常少。就像LED取代CRT一样。18款宏光,荣光配安卓大屏,没配的就是收音机。宝骏系统早就上安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年开始所有大的导航后装厂家全部转做安卓大屏机。18年开始大部分车厂配导航的都是安卓大屏。不配的都是 ...

没错,但是wince在启动速度流畅度还是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