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油加多有什么影响,怎么判断加多了。

楼主(2019-08-16):
如题,加多了冷冻油对制冷效果大吗?还有没其他坏处?如果没视视液镜 有没办法判断是加多或者加少了?望解答

网友:
倒出来多少。加回去多少就好了。

网友:
制冷系统中的润滑油主要是用来润滑转动部件的,同时可以冷却转动部件的摩擦温度,也能加强密封部位的密封。但不可多加,润滑油吸附在制冷管的内壁上,增加传热阻力,降低换热性能,影响制冷效果。
如果在加注口顶一下气门芯,会喷出较多的油雾,甚至油滴,那就说明系统中的润滑油过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