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变频空调KFR-26W/BP2N1-J181压缩机不启动?内外风机转

楼主(2019-08-18):
遥控开机调制制冷18度,内机启动有风,外机风机也启动,始终压缩机不启动,总电流0.3左右一直不变,内机一直显示18度也不显代码,外机300V有,,外机板红灯灭,黄、绿灯两个灯都长亮,大师们这是哪里坏了?谢谢。

网友:
换个变频板试试呗

网友:
检查传感器,再就是外机板、

楼主:
传感器测正常,谢谢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换外板搞定了

网友:
外机板子模块保护电路动作,已经保护了,久点才会显示代码

网友:
外机小板更换一下,刚修好一台一样的故障。原故障是通讯故障,拆下检查是模块短路,更换模块,检查周围元件无故障后上机内机正常工作,外风机在内机三次送电后外风机才会工作。后检查小板FO脚对地,更换小板后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你不懂捡查板,建议你直接换外机板

网友:
建议你直接换外机板

楼主:
板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