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电视机电源保护故障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9-08-20):
    一台长虹3D42A3700ID等离子电视机,电源板烧了大洞,换上技改电源板,自检各组输出电压基本正常,且屏3色显示也正常,但接上主板后,电源电路保护,无任何电源输出,更换主板,故障依旧,测Z板电容两端,Z板正常。本人初次接触等离子电视,还请各位师傅指点,如果能提供该电视机电路原理图更好,先谢谢!

网友:
你检测一下代用电源板上,电源开启电平是否与原机电源板是相同的?

楼主:
已经修好,原来是技改板的一组插座下面的焊脚过长,剌穿了贴在上面的保护膜,造成焊脚与机壳短路。解决办法是:将保护膜上面再贴一层胶纸,再把距离插座最近的螺丝孔电路板下面增加一个0.5mm左右的铁垫圈,再打上螺丝。这样处理后,声音图像一切正常。只是多卖的一块主板花了冤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