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2个热保护

楼主(2019-08-20):
修热保护心烦,第一个就不说了位置危险还没修好。第二个位置安全。
第一次去,压缩机电容明显故障都要生孩子了,2p的空调用的35uf,用户说很久以前物业请人换的,换了50uf电容看了眼外风机转得还可以,客户要求清洗也就洗了。测试制冷正常收钱走人。
第二次去客户反应工作半小时外机停机不制冷,测电流,标准9.2实际9.6,工作半小时电流几乎没变但确实压缩机热保护了。烫得可以上天与太阳肩并肩了。测风扇电容居然是坏的,对待热保护得舍得,用上我珍藏多年的三菱的电容,唯一缺点就是只有2个脚,改下线就好了,当然容量略微大点。后来试机工作40,50分钟的样子还是热保护。没测压力的原因,是因为用户信了董明珠的话“空调安装得好一辈子不加氟”,而且很肯定地告诉我如果漏老早就漏完了。用户确实懂点吧,因为在压缩机电容坏之前就出现过热保护,这也就是客户为什么要求我清洗了,解释无效反被教育后自己还是接了表,只有3个压,加氟到接近5,回气管开始潮湿,也不敢加了,因为电流已经10A了。这个空调以前修过,保温的棉拿了。
走人,心累,客户慢慢试。第二天客户反应,修的时候是接近晚上,空调可以一直工作效果比以前好,第二天白天中午左右就不行。空调不晒太阳,百叶窗里。
以前碰到的热保护很明显电流超标。现在这玩意电容都坏了居然还有热保护一身病。唉。这个热保护不科学。按照客户说的,应该先出现热保护然后坏压缩机电容。但是风扇电容又是坏的。那么应该就是,风扇不行引起热保护再坏压缩机电容,那按照我的说法换了电容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啊

网友:
拆掉百叶窗

楼主:
提过,但物业不准的。以前可以正常工作,现在不行,空调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空调外机脏

网友:
电流太大了

网友:
电流大了吧,正常应该不超8A的,应该在7.5-8.5之间合适,要不是外机没用高压水枪冲洗通透,要不是就是外机过滤脏堵了,长期热保护,应该是有机油炭化脏堵了,刚前几天碰到台1.5P的脏堵了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有什么地方微堵?连接管扁了之类的呢,表测就会看到压力低,这个时候加氟应该会加多吧?氟多会不会导致电流大?如有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抽真空定量加氟,用好氟气,

网友A:
既然电流高,就顺着这方面找原因,一是压力高,二是负载大。先看压力的原因,一个是哪里杜塞,要找结霜点,打开外机在毛细管和膨胀阀附近看,还有一个是测压缩比,这种的压缩比不应该超过3,甚至2.5, 若过高,压机电流就会过大,冷凝器有空气会造成压机排气压力高,需要抽出冷酶,并抽真空,加氟冲出空气。有时高压控制开关也会出问题,需要检测。线路开关虚和粘接,也会造成电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电流高,就顺着这方面找原因,一是压力高,二是负载大。先看压力的原因,一个是哪里杜塞,要找结霜点, ...

标准9.2实际10不会升,老机子电流大点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