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用的电饭锅改造方案

楼主(2019-08-22):
外婆一个人住,有些老人痴呆健忘等问题,饭菜是我老婆明天早上煮好拿去放在她的电饭锅里,她要吃就加热一下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她不明原因不时的会用纸巾垫着电饭锅内胆,还会用东西卡着电饭锅开关,这个月已经彻底烧坏了两个新的电饭锅了,都是发热到内胆和外壳融化
新的电饭锅想改造一下才给她用,求大佬指点一下怎么改造方案可行以及安全实用

网友A:
请個保姆

楼主:
打算取消开关功能,直接接一个温控开关,求指点实用吗?

楼主:
之前烧坏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個保姆

生活基本都能自理,我和我姨每天都过去,外婆她婶婶家也在对面,有什么情况都会通知我们,请保姆感觉没这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 + 定时器

定时器什么类型的?

网友:
痴呆,你改了也不安全,另外用电就是最不安全,
利想办法请保姆。

网友:
既然只是热饭用就不需要太高温度,开关什么的都不需要改动,紧贴发热盘加装个KSD301温度开关(85℃左右),控制发热盘其中一条供电线。重点是温度开关必须跟发热盘接触良好,确保发热盘温度上升到85℃后温度开关能感应到相应的温度而断开。如果你觉得不保险,装2个同样的开关,分别控制发热盘的2条供电线。

网友:
8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