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P29TK387 行饱和状态

楼主(2019-08-22):
大师们,这款康佳电视行不工作,是哪里故障,电容换玩了,行推动变压器也换了,推动三级管2482也换了,行始终不工作,现在就包包和11135集成块没有换了,大师们,这故障哪里问题?求解!

网友:
什么数据也没有,猜不着

网友:
只看到你说换了很多件…最重要的各级电压数据末见你提供,如何是知道是那里有问题…行不工作二次开机了没有?有无行激励输出?+B及各级的电压是否正常等等……

网友:
不测量就换换换?

网友:
测量航激励电压多少  航推动前级2482激励电压低电平的说明大块正常  换包  高电平的说明大块拜拜了  这种机器 包坏的很多

网友:
有部分电路设计待机和保护状态行推动管是饱和导通状态。
1:机器是否在待机状态
2:开机时看行是否瞬间工作后保护,

网友:
换.换.换.整块板全部换完,大概会成功修复。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慢慢研究,

网友:
应该是包包坏了

楼主:
测试了的,2482    b极0.75    C机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