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地线与零线电阻为0Ω对空调压缩机机有影响吗?

楼主(2019-08-24):
美的2P风管机测到供电电源零线与地线电阻为0Ω对空调压缩机有影响吗

网友:
对压缩机有影响没影响先不说 估计对接触者的生命有影响

网友:
给空调机装个漏电保护器一试便知有否有影响了

网友:
有的时候没有影响,最好是加个漏电保护器,我遇到很多零线通到地线,竟然,不会跳闸。就跟有些压缩机漏电,可是不会跳闸(制冷还很正常),等你调了零火线就会跳闸,一样的。按道理有漏电保护器,如果漏电都是会跳闸的,可是就是有些就不跳闸。

网友:
挣钱不易,生命比挣钱更重要,不要给自己和用户留隐患

网友A:
说明用户家地线是真的,,,,,零线和地线本来就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用户家地线是真的,,,,,零线和地线本来就是通的

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单相电的空调设备不会有影响。三相电的空调多数机组接零和接地是分开的特别是大型空调。
也有很多设备零线和地线是共用的。这与设备的要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