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求耐压值和容量

楼主(2019-08-25):
一台功放开机继电器吸合保护,打开看到其中一个大电容鼓包了,实测电压±49.5V,电容是10000微法50V,耐压有点低了。我想提高耐压在正负电源上再串联两个耐压470微法200V可以吗,或者在正负电源串联两个50V6800微法电容怎么样

网友:
先搞清什么叫串联,什么叫并联。
在电源上串联电容?亏你想得出?

楼主:
求分析一下,主要是想提高耐压值,所以串联

网友:
串联容量降底一半,并联容量增加。

楼主:
知道啊,主要是没10000微法50V电容代换才出此下策

网友:
你看清楚或实测一下变压器次级输出的交流电压是多少V再说。

网友:
实测电压±49.5V,用50V的滤波电容,原设计是不会这么设计的。楼主测一下市电,是否超过220V很多?

网友:
是不是万用表布准了,要耐压高的可以用63v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基本原理再来吧。容量增加可以多并联一些电解的噻。

网友:
用63V 耐压电容,或降低变压器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