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大家看看这是那坏了?帮帮吧

楼主(2019-08-26):
开机就这样,用户说之前不大,慢慢的成这样了

楼主:
上次发的故障,来补帖的上次只是图这次你们看看还有什...

我断开排线左边开机是好的,右边就出现重影了,然后用纸遮住10-16脚就没了重影,不知道这样看怎么样就是有几条细黑线

网友:
不象屏坏了。

网友A:
用户说,也就是你说的吧?如果你是维修人员,液晶电视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维修了这么长时间,这样的故障都不能区别辨别,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真的是搞维修的,用户遇到你也倒霉!

网友:
我认为是屏坏了,因为屏幕上部还有占总面积1/4的完好图像。只有屏幕坏才能出现这样独特的现象。要是屏线坏了或者逻辑板坏了通常是满屏都会出现横线,不可能有一部分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户说,也就是你说的吧?如果你是维修人员,液晶电视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维修了这么长时间,这样的故障都 ...

说的对!!

网友:
这个故障估计没哪个师傅接手搞了,拍几下画面不变,进废品站了,

网友:
买新的吧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考虑逻辑板的问题,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