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视频信号模糊,如何检查?

楼主(2019-08-26):
机顶盒信号正常,电视菜单正常,但是视频信号非常模糊!不插所有偏转线圈,屏上不是中心一个亮点,而是10公分大的彩色圆斑,这个如何检查?杂牌板,8895超级芯片

网友A:
试下闭路线的信号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闭路线的信号就知道了

真是高高手

网友B:
试换信号源看看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查看管座或者消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闭路线的信号就知道了

模拟摄像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换信号源看看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查看管座或者消磁电阻

换信号源也是一样,如果是管座问题,那请问菜单显示又为什么没问题?总线显示也没问题,

网友:
不用AV信号,用本机的闭路线试下 是不是AV电路问题 这样有问题?

网友:
用本机的天线插头输入射频信号,以确定是不是AV部分的问题。

网友:
视频输入及转换电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