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变频空调内机正常,外机不启动,空调修得少,求助

楼主(2019-08-26):
海尔变频空调内机正常,外机不启动,空调修得少,求助

第一步换了通讯线,外机一样不启动.
开壳电源板2个LED灯亮.由于有点高,不多考虑,直接拆板回店.测试检查无果.
有点高,梯子不是很稳,不希望多次上下爬,准备买板.但是,不确定是电源板还是变频模块板的问题.求助一下.实在不行2个板一起换.
如果需要其他数据,等下可以测量

网友A:
外机两个灯是不是常亮;内机显示正常不

网友:
2个板一起换.省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两个灯是不是常亮;内机显示正常不

内机显示正常 动作正常  外机灯没拆之前 只能确认亮,不确认是不是长亮,但是拆板回来单独试,外机2个灯是长亮的,没闪过

网友:
不见得是板子的问题,有可能两块板都换了也不一定好用,故障描述不太详细,而且不能单纯判断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通信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个机器等个故障代码,才好下手啊。你这样盲目的搞不行啊

网友:
楼主,传感器查了吗??

要是传感器问题,你两块板换了也不得。

网友:
换版大侠,以为换版就会好,

网友:
外机高不好搞,可以先量一下通信电压,各传感器阻值,免得小题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