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匹三菱变频空调外机不工作

楼主(2019-08-26):
这台是08年的变频空调,插电试机内机正常运转,2分钟后外机工作,外机风扇先转动,但是压缩机怎么都不启动外机红色指示灯闪烁2次,一直循环。换过外机板子后正常!求大神救救老弟吧!电源300/18V都有!换过模块和四脚光耦,依然救不活,没招了

楼主:
这个三菱电机

楼主:
大湿呢,都去哪里开课了呀

网友:
换过外机板子后正常!
既然这样,不就结了吗,还折腾啥呢

网友:
想要修好么,我变频板一般都是换,

网友:
三大件换了试试

网友:
既然条件不允许,还是学我换板吧,大热天谁愿意等你慢慢修啊

网友:
电源不正常。

楼主:
各位师傅啊,话是没错,可是这是机子卖的机子,不能处理啊!

楼主:
换板的话成本太高,想请教大湿傅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