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1P空调跳闸故障

楼主(2019-08-26):
公司有一台1P空调,安装在电脑机房里使用,故障是去年5月份发生跳闸故障后,就一直没有用,没有经过任何维修,到今年8月份重新使用,可以开机,但不制冷,检测后,外机损坏,更换了一台二手外机,加了氟,开机,有冷气出来,连续使用3天后,发生跳闸,将空开推上去后,将电源插上,内机会有滴的声音,但一按下遥控器开机,就跳闸,从另一个线路接个插线板接电,同样只要一按下遥控器开机,就跳闸,维修师傅讲可能是内机的控制电脑板或内机连接外机的电源线有损坏,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另外:内机所安装的空间较为狭小,以前还发生过漏水。

网友:
隔行如隔山,就是告诉你一项项的查,你也应该知道哪条线去哪

网友:
压缩机,电源线,外风机,内风机都有可能

网友:
先把外机线都拆掉试一下,确定内外机就好查了

网友:
维修师傅看过,就让师傅继续检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后来把外机与内机连接的零线和火线都断开了,开机,也跳闸,这是哪里的故障,我有点担心维修师傅的水平,所以请教各位大师傅。

网友:
断开外机接线,再开机,确定是内机还是外机问题,再继续

楼主:
所有连线吗

楼主:
内机什么故障会导致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