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帝度DG-F6031W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08-29):
接修一台三洋帝度DG-F6031W,故障现象不通电无显示,初步判定为电源故障,拆机检查发现电源芯片OB2212AP炸裂,整流四个二级管全部挂掉,400v滤波电容无容量,手头上没有OB2212,客户又急着用,算了不修了,直接外科手术,去掉开关变压器,还有其他的初级电子元件,让位变压器,外挂12V变压器,试机通电有显示,但报EA1,没插水位传感器,先不管了,上机测试正常使用,客户很高兴。两张毛爷爷奉上

网友:
只要功率能达标,这样更耐用

网友:
功能性维修是常用的一种有效方法。

网友:
恭喜发财!

网友:
这换上的电源不易坏,
恭喜发财!

网友:
不错,这些存货12V 变压器,有时候有妙用啊。

网友:
不错,恭喜发财!

网友:
多备500ma的9V,12V变压器,遇到单电源输出的,毛爷爷一会就来了。

网友A:
是不是过零信号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过零信号丢了

你想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