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图纸] 求教海信TLM26E29电源板电阻参数

楼主(2019-08-29):
此板是10N60边上的221瓷片电容开裂引起烧管的,测出10N60  0.22电阻和2个贴片电阻烧坏,其中一个是470的,另一个看不清前面的数字,后面是   50  …请问哪位大师知道?
求教海信TLM26E29电源板电阻参数

网友:
淘宝有图纸卖,几块钱

网友:
参考其他机器,可用150欧试试。

网友:
刚刚发错啦,应在15-50欧之间

网友A:
请看参考的图片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

图纸正确,这个电阻也让我估对了,是750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参考的图片

好的呢,谢谢啦

网友:
丝印750不是75欧?750欧不应该是751?

网友:
75欧的  既然和47欧串联,就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