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变频洗衣机求助

楼主(2019-09-05):
洗衣机时好时坏 有时候一开机就出现保障报警 有时候还能洗。两个月前换了显示板 又出现同样的情况

网友:
换水位开关。检查水位开关连接线。。。前几天修过

网友A:
换变频板上的晶振!通病!

网友B:
显示板,水位传感器,

网友:
3楼对此洗衣机的维修很有经验,本人也是换晶振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变频板上的晶振!通病!

你是说 显示板还是驱动板。变频洗衣机修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板,水位传感器,

都换了 用了一个月左右又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换了 用了一个月左右又出现一样的问题

太阳太阳,晒之。插件重新插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变频板上的晶振!通病!

换了晶振也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 显示板还是驱动板。变频洗衣机修的少

当然是驱动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