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福景园3014832701W8423GD模块无输出

楼主(2019-09-05):
朋友送一块格力福景园变频空调换下来的故障外板,闲来无事拿来练手。板号W8423GD 3014832701,不知原机是何故障。初步检测保险,桥,IGBT,续流二极管,IPM模块阻值正常,接好灯泡假负载,变频检测仪,电抗器,感温包上电,主继电器吸合,选择检测仪测试功能,稍等片刻,三灯开始有规律闪亮,变频检测仪显示正常,开始升频,但灯泡不亮,测模块输出端无电压,310V,17V,15V,12V,5V,均正常,模块供电端14.98V正常,CPU前往模块驱动端6只331贴片电阻在路测均为299欧,求教各位大师指导检修思路,IPM模块已代换,故障依旧。

楼主:
变频检测仪始终显示正常工作状态,无故障代码,拔掉压缩机顶部温感线,立刻闪黄灯报故障代码h3,说明CPU自检工作正常。

楼主:
附变频检测仪数据图

网友A:
检修仪不报故障,模块也能短时间正常点亮灯泡,如果各路供电正常,最常见的还有相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可测量对比三个二极管电压是否一致来判断,当然也有其他可能,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B:
主控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修仪不报故障,模块也能短时间正常点亮灯泡,如果各路供电正常,最常见的还有相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可测量 ...

这三个二极管上的电压都是1.95V,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挂了,,,,

我也怀疑是主控没有驱动信号输出,但不知如何检测证实

网友:
检测信号用示波器可以吧

网友:
换外板CPU看看啊

网友:
检测仪要等好久才报。等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