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65寸夏普液晶电视灯闪不开机换背光一例

楼主(2019-09-08):
原故障是有指示灯,遥控开机时灯闪过一会又变回红灯。我记得是这样的,修好半个月忘记了。当时以为电源坏了启动不了,查了下资料看到这机子可以强制启动,确定是板坏还是背光问题,我试了下可以强制启动,确定了是背光的问题(屏幕不是很亮,一边亮一边不太亮比较暗)订了说是原装背光灯条一百多块钱,来了马上换上试试,还是启动不了,不过换上之后强制启动背光正常了,没有一边暗一边亮的情况。论坛说的5次记忆解除了也还是开不了,开不了只有把主板换了,后来订了主板换上就好。5次记忆的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第二张图的方法,一个是最后一张图的方法,最后一张图的方法是售后教的,如果连这方法解除了也不能开机只有换主板了,(不知道刷数据行不行,但是我不会只能换板了)5次记忆的方法都是论坛教的,我不是原创。5次记忆的故障真恶心。

夏普液晶电视主板5次记忆保护的解除方法
夏普液晶电视的很多机型主板有5次记忆保护,当背光或者电源发生故障时,只要开机5次以上,就形成保护记忆,然后,即使你换了背光板、灯管、电源板等几乎所有板子,面板指示灯依然是红闪绿再闪红,让很多维修人员束手无策。在此介绍夏普液晶电视主板5次记忆保护的解除方法:
第一步:拔掉电源插头,同时按住信号源键(AV/TV)和音量减键不放。
第二步:插上电源插头(在这之前别放开前面的健)。
第三步:静待画面出现。
第四步:画面出现以后,放开信号源键和音量减键。这时候的画面上有个K字,表示进入工厂调试模式了,这时候你会发现音量加减只有两个等级:15和30。
第五步:再同时按住音量减和节目减,这时候会出现英文菜单。
以上5步,全部通过电视机面板按钮操作。
第六步:用电视机遥控器的方向键向下切换到第二页。
第七步:查看第二页的第一栏,就是英文的工厂字样。
第八步:方向键左右切换到:CHINA,然后确定。
第九步:拔掉电源插头。
第十步:再插电源插头,并按面板开机键,到此解除5次记忆保护。

网友:
谢谢分享五次记忆

网友:
楼主还是好人!提供信息!

网友:
第二张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第二张图放大也看不清楚

网友:
修好可以去除五次记忆,
复位,
刷机,
换板子代价有点大,一般不要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