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通讯卡的锡路很不明显?

楼主(2019-09-09):
好像各元件之间没联系似的

网友:
难道是多层板。

网友:
多去了解一下多层电路板吧!,现在的电脑主板都有10层的了!

网友:
可能是多层板
,,,,

网友:
COM口上边那不是232芯片么?两根线通信足够了,就这种芯片又不是BGA上啥多层板?

网友:
电脑板都十层了

网友:
这是多层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