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遇到一台空调制冷效果好,上表测压没有压力显示

楼主(2019-09-10):
客户说空调效果不怎么好,上门开机效果还不错,外机两根管子都冰凉的,出风口也是热风,打开内机板里面也是凉凉的。
测外机F零压力,搞不懂了。

网友:
接头的顶针没订开吧?

网友:
楼上的正确,肯定是顶针。不可能F是零的

网友:
该换条测F管了

网友:
收氟把顶针取掉再测看看。

网友:
如果这空调有电子膨胀阀,要多考虑一点它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外机F零压力,那细管肯定会结霜啊

网友:
制冷效果好,0压力咋可能,顶针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