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冰箱顶部有大量水滴

楼主(2019-09-11):
遇到一台海尔普通两门冰箱。制冷正常的。就是顶部有很多水滴(两边没有)。擦掉以后,没多久就又有了。我把冰箱温控器调到了一档二档三档都有。
请问各位大师。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
从图片上看得出来,在照明灯的周围布满了大量的水滴。

网友:
是否冰箱放在柜子里面、除前面余下的五面与周边间隙不够,我碰到这种情况是顶面外面有积水珠。

网友A:
维修冰箱的时候放温度计压住线的那个地方就会有水珠,就是顶部门封盖不严实有缝隙进空气了。

网友B:
顶部密封条漏了  进空气就有水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冰箱的时候放温度计压住线的那个地方就会有水珠,就是顶部门封盖不严实有缝隙进空气了。 ...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部密封条漏了  进空气就有水珠

谢谢,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冷藏室排水管堵了。